请问msp430 smclk输出的2.5M时钟信号需要滤波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6):
这个是需要做滤波处理的,主要就是把电平开始变化的尖峰给滤掉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做滤波处理的,主要就是把电平开始变化的尖峰给滤掉就可以的了 ...

请问我应该怎么滤波,有固定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