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16):
在AD芯片对输入电压采样前,需要接一级电压跟随器,在这一级电压跟随器中,运放要怎么选择

测试过OP07做电压跟随器,输入为正弦波,跟随之后就失真了,波形不平坦。

猜测:与OP07的转换速率有关,这样理解对不对?

一般用作电压跟随器选择哪些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对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理解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暂时也没办法的回答的,先帮着顶一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暂时也没办法的回答的,先帮着顶一下的了

thank you all th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我暂时也没办法的回答的,先帮着顶一下的了

正在换别的芯片验证

网友C:
换其他的芯片   试一试   也许就能解决了   楼主

网友D:
多少频率啊?

网友E:
主要还是和电路的特性有关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F:
要适应信号的变化的。

网友F:
而且β的数值大小

网友G:
笼统地说吧
频率带宽, 输入失调, 阻抗和驱动能力

网友H:
OP07我记得是三极管输入,输入阻抗几十兆欧姆吧,输入阻抗小(比某些通用运放小),压摆率小,做积分实验明显能看出来压摆跟不上,而且还要考虑频带。另外 普通AD 如 C51上用的TL082就行 我用过。要是高速AD,前面的缓冲电路就很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