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 挂 LCD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stm32f103ve       驱动芯片:  SSD1963
FSMC_NE1---> CS,
FSMC_A16--->D/C#
FSMC_NOE--->RD#
FSMC_NWE---->WR#
采用16位的数据宽度,采用的BANK1的region1;
屏幕正常,当我在程序中把改成BANK2的region2 ,region3 region4 都能正常驱动LCD,求论坛里的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请教 “region2 ,region3 region4”是指什么?

操作LCD时可以测量一下NE1是否为高电平。以及到LCD的CS连接是否正常。不然就只能是见鬼了。

网友B:
保证FSMC_A16--->D/C#这个位可以可以产生2个地址 FSMC_NE1---> CS能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region2 ,region3 region4”是指什么?

操作LCD时可以测量一下NE1是否为高电平。以及到LCD的CS连 ...

BANK1 256M下的4个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region2 ,region3 region4”是指什么?

操作LCD时可以测量一下NE1是否为高电平。以及到LCD的CS连 ...

BANK1 256M下的4个分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FSMC_A16--->D/C#这个位可以可以产生2个地址 FSMC_NE1---> CS能选上就可以了 ...

FSMC_NE1产生低电平 是由对地址的访问产生的?

网友C:
A16 线, 软件里可是地址线 A17, 这个请特别注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6 线, 软件里可是地址线 A17, 这个请特别注意哦

恩  谢谢  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问下 FSMC_NE1 产生低电平 是由于我对地址的访问造成的吧?

网友C:
是的, 可以分析一下时序表

网友D:
BANK1的region1;BANK2的region2 ,region3 region4
它们对应的地址分别是什么? 写清楚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可以分析一下时序表

我程序中的两条: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FSMC_Bank1_NORSRAM1;
我这样配置LCD是能够正常驱动的,当我把代码的右边部分改成FSMC_Babk1_NORSRAM2,LCD也能够正常显示,这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楼主:
分配了 结贴 结不了 总是失败

网友E:
楼主的分数不够吗

网友F(2014-07-15):
ssd1963是属于LCD控制芯片吧?LCD的驱动芯片是在屏幕上吧?

楼主:
在MCU与 TFT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