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驱动问题ICE2PCS02G

楼主(2013-08-16):
ICE, PFC, pc, AC, s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
我在做PFC驱动调试时,8脚(GATE)没输出,调试环境是,VCC(7脚)加15V,Vins脚(4脚)加2.5V,Vsense脚(6脚)加3V,Isense(3脚)接地。
测试得Icomp脚(2脚)是1.2V(这应该是正常的),Vcom脚(5脚)只有0.4V(这就应该不对了);输出脚GATE(8脚)始终是0.4V的直流,请问一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你是想测量Gate的输出波形还是什么意图?

楼主:
是的,想测GATE的输出波形,因为在上220强电之前要确定驱动正常,总体减小整机调试的难度;现在驱动都没输出了,所以求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测量Gate的输出波形还是什么意图?

是的,想测GATE的输出波形,因为在上220强电之前要确定驱动正常,总体减小整机调试的难度;现在驱动都没输出了,所以求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想测GATE的输出波形,因为在上220强电之前要确定驱动正常,总体减小整机调试的难度;现在驱动都没 ...

只有芯片是好的,外围电路没问题,输出就会有的。想强制输出,先要把相关信号都提供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芯片是好的,外围电路没问题,输出就会有的。想强制输出,先要把相关信号都提供才行。 ...

我当时也是怀疑芯片烧坏了,换了几次芯片,外加信号都是一样的,还是不行,我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分析:
自己能确定正常的引脚信号有:VCC(7脚)加15V,Vins脚(4脚)加2.5V,Vsense脚(6脚)加3V,
不能确定的有:Isense(3脚)接地,Icomp脚(2脚)是1.2V(这应该是正常的),Vcom脚(5脚)只有0.4V(这就应该不对了),数据手册上又没提供对应的参考波形,由于之前一直没接触过PFC,所以在这里遇到难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是怀疑芯片烧坏了,换了几次芯片,外加信号都是一样的,还是不行,我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分析:
...

先把规格书阅读明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规格书阅读明白先~~~

本人问题也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规格书阅读明白先~~~

结贴总是给不了分数,不知道什么情况,总是报错,无法结贴,我只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了,谢谢你,下次知道怎么给分了,多给点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总是给不了分数,不知道什么情况,总是报错,无法结贴,我只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了,谢谢你,下次知 ...

呵呵,不客气,下次想把MOS换成IGBT了可以找我。

网友B:
这个英飞凌的片片多少米买的

网友C(2014-12-24):
VSENSE给的电压调小一点看看。。。。。。

网友D(2020-07-03):
引用 楼主:
本人问题也解决,谢谢··

IC gate输出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教楼主

网友E(2022-11-19):
我用的ICE3PCS01G,使能、判断是否轻载、电压扰动都给了,但门级就是没输出。我想问问是为啥?可以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