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CAE封装,如何让管脚中间对齐?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3-08-16):
为了使管脚注释不重叠,特意把边框放大,大于(间距X每一边的管脚个数),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如何让两边红圈的长度一样呢?

或者,如何解决CAE封装中注释重叠的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啊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啊,怎么都没人参与一下呢?

网友A:
单击右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拖移功能~

楼主:
看来只能采用这种原始方法了,没有可以自动中间对齐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