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下载程序,驱动加载不了

楼主(2013-08-16):
psoc4插上后提示找不到硬件驱动,软件creater也装了 都装了 就是不能装驱动无法识别硬件,就不能下载程序怎么弄啊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没有装好把……

楼主:
就是驱动装不了啊,我是xp系统

楼主:
插上去显示KitProg就是装不了驱动。。。。。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上去显示KitProg就是装不了驱动。。。。。疯了

你只安装了PSoC creator,没装kit的驱动
去cypress官网,CY8CKIT-042 PSoC® 4 Pioneer Kit页面,去下载那个20M的CY8CKIT-042 Kit Only (Kit Design Files, Documentation, Examples),安装以后就有KitProg的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只安装了PSoC creator,没装kit的驱动
去cypress官网,CY8CKIT-042 PSoC® 4 Pioneer Kit页面,去下载那 ...

楼上正解…………

楼主:
那个装了吧,现在是板子接上去无法识别,装不了驱动跟那个kit啥关系?再说我kit也装了啊,我下载的是那个CD的快1G大小,然后在安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装了吧,现在是板子接上去无法识别,装不了驱动跟那个kit啥关系?再说我kit也装了啊,我下载的是那个CD ...

那个kit就是你手上那块开发板呀~
那个1G的CD里面确实有kit的安装程度,但是要单独安装那个安装文件的(我记得)
你可以去控制面板里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看,有没有一个CY8CKIT-042 PSoC Pioneer Kit的程序,如果没有就说明你没装。装了再试试呗
如果驱动有安装,系统又能识别出开发板的PID和VID,那加载不了驱动就基本不可能了。

楼主:
有啊,有三个呢 一个creator 一个programer一个kit  都有

网友C(2019-04-10):
你的系统的原因,很多精简版的系统无法驱动,你去网上找原因,我记得是要往系统盘添加两个小文件,或者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