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静电放电对产品的危害及预防

楼主(2013-08-16):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客户已确认在功能及使用上已经不存在问题,之后客户做了ESD测试,整的我最近几个月都比较迷茫!有没有兄弟做过涉及静电防护的产品,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不胜感激!
描述:对产品(人能接触到的)表面做ESD测试(15kv气隙放电)后,出现MCU死机的现象,但MCU复位后系统可以正常工作。
客户(最低)要求:MCU死机后能够自动恢复,不需通过复位或重新切断电源再上电。

网友A:
这是个可以再单片机上某个IO输出一个电平或者某种信号作为是否正常的标志给到一个模拟电路,模拟电路进行判断如果不输出型号不正常了硬件复位一下单片机。

网友B:
外部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看门狗。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老兄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可以再单片机上某个IO输出一个电平或者某种信号作为是否正常的标志给到一个模拟电路,模拟电路进行判 ...

好像是个很好的方法,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老兄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个很好的方法,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具体应用,需要根据你自己的使用环境来

网友C:
内部开门狗不知道行不行,在那样高的电压下,可能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D:
用外部看门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