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中的微弱信号检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16):
若噪声(其均方根值1V左右)与有用信号(20mV到200mV ),过同相加法相加,在过一个仪表放大,出现混合信号有上下都一部分由于幅值达到电源电压而被削去但不多(但仅是信号单过这里,可以正常放大,没有失真),这样有用信号,是否也会被削去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那他们两者是不是像调制一样,加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他们两者是不是像调制一样,加在一起的?

调制,我估计你要说的是调幅,并不是“加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了

所谓“加在一起”,是求两个电压(无论频率相位等等)瞬时值之和。“加在一起”之后,仍然是这两个频率,并没有新的频率产生。调制则不一样(无论是哪一种调制),会产生新的频率。这是加法与调制根本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了

你所说信号“被削去一部分”,就会产生新的频率。所以,此时并不是简单的加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信号“被削去一部分”,就会产生新的频率。所以,此时并不是简单的加法了。 ...

那么,方波可以看成基波和其奇次谐波组成的吧,他的合成方法和这里的类似吧。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信号可以用傅里叶展开成各频率正弦波的和,那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合成在一起的,最后形成信号波的形状?

楼主:
是您上面说的两个电压(无论频率相位等等)瞬时值之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方波可以看成基波和其奇次谐波组成的吧,他的合成方法和这里的类似吧。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信号可以用 ...

“那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合成在一起的”
你自己已经说了:“一个信号可以用傅里叶展开成各频率正弦波的和”。就是“和”,或者说是做加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合成在一起的”
你自己已经说了:“一个信号可以用傅里叶展开成各频率正弦波的和 ...

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