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D32 的FLASH能写多少次

楼主(2013-08-16):
如题?

网友A:
打开DS找一下,电气参数章节中有描述

网友B:
反正不是OTP,够你用的

网友C:
100000次!擦除烧写速度慢!

网友D:
FLASH 一般为10万次吧?

网友E:
10万次多吧?

网友E:
看别人的写的还这么多呢,更何况GD改进之后的。

网友F:
应该不会比其他的少。

网友G:
都号称能达到十万

网友G:
不过也得看产品质量如何了?其他的坏了,照样不能用的。

网友H(2014-01-26):
几万次吧

网友I:
通常是1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