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6):
为什么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方波?

R2上反馈回来的电压和输入电压不断调整  不是应该形成一个方波么

网友A:
当R2和R3都是固定值时,何来“不断调整”一说?

网友B:
2和3引脚不是电平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R2和R3都是固定值时,何来“不断调整”一说?

那开关效果怎么得到  难道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C:
一个恒流电路,怎么会输出方波?除非自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开关效果怎么得到  难道工作在线性区?

此电路无论运放是否处于线性放大状态,都不可能产生方波或别的什么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无论运放是否处于线性放大状态,都不可能产生方波或别的什么波。 ...

恒流的时候,现在是这样一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恒流的时候,现在是这样一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正常。
9楼电路与1楼相比较,多了个电容C1。另外,9楼示波器监视的是MOS管门极而不是漏极。
此电路输出端是MOS管漏极。
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不正常,C1是否唯一的原因,这个我不敢说。但C1绝不应该加在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正常。
9楼电路与1楼相比较,多了个电容C1。另外,9楼示波器监视的是MOS管门极而不是漏极。
此电路输出 ...

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这个电路通过1欧姆的电阻产生了一个负反馈 所以324输出的一定不是直流 应该实在上下波动的电压 来实现mos管开断的  所以在电阻端加了一个电容来使反馈的电压平缓

网友E:
这个运放的反馈 电阻是MOS管GS间的电阻吗?岂不是很大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这个电路通过1欧姆的电阻产生了一个负反馈 所以324输出的一定不是直流 应该实在上下 ...

实在不明白,怎么能从“因为这个电路通过1欧姆的电阻产生了一个负反馈”推导出“所以324输出的一定不是直流 应该实在上下波动的电压”。
正常工作时,运放和MOS管都是线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明白,怎么能从“因为这个电路通过1欧姆的电阻产生了一个负反馈”推导出“所以324输出的一定不是直 ...

但现在324不是在开环状态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现在324不是在开环状态下么

LM324不是工作于开环。
单纯从局部看,该运放是开环。但加上MOS管,运放和这支管子是一个级联的放大器,电路中存在包括整个环路的反馈,通常称为大环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24不是工作于开环。
单纯从局部看,该运放是开环。但加上MOS管,运放和这支管子是一个级联的放大器, ...

我再想想。  但是模拟出来确实有很大波动 , 虽然不是方波

网友F: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灵异,压根没想明白楼主想干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明白,怎么能从“因为这个电路通过1欧姆的电阻产生了一个负反馈”推导出“所以324输出的一定不是直 ...

同意,这个电路场管就是工作在线性区,利用线性区的特性才形成的恒流源。这是一个大环反馈,容易震荡,要加补偿,最好在反馈中引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提的有点灵异,压根没想明白楼主想干啥。

一个恒流电路

网友H:
一个简单的压控恒流源

网友I:
运放只有Q1导通的情况下才能工作在线性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