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多路输出ACDC 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3-08-16):
一个ACDC有三路输出,分别是3.3,5,12V,3.3V的输出虑波是CLC,C=220UF,后来发现这电容容易鼓包坏掉,将这两个电容改为1500UF,并在第一个电容上并联10UF陶瓷电容。纹波也正常,电容不鼓包了,但是发现一些机器,在更换电容后第一次上电时,3.3V要很久才有,最长48S。再次上电又正常了。放置一个礼拜再上电,还是出现有些机器3.3V很久才有电的机器。多路电源输出的变压器,在输出端都加了电阻到地。不知道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为何,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反馈在哪一路?3.3V?这一路电流多大。应该是电容电压起的太慢,反馈误判,或者启动电流太大。尝试稍微减小下CS电阻,这样会增大过流保护点;也可以加软启措施,在FB上下功夫也成,具体看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在哪一路?3.3V?这一路电流多大。应该是电容电压起的太慢,反馈误判,或者启动电流太大。尝试稍微减小 ...

反馈在3.3V?方案是OB2358AP,请问CS电阻在哪里?

网友A(点评):
自己找IC规格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馈在3.3V?方案是OB2358AP,请问CS电阻在哪里?

这几天在研究该电源板,发现没有电压输出的时候,OB2538 控制IC mos根本就没有波形输出;

楼主:
刷新一下,OB2358 VDD上电时间过长,导致没有电压输出,具体原因还在查

网友A(点评):
表象而已,根不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