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的最小延时问题

楼主(2013-08-16):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延时1微妙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延时1毫秒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延时函数,查了一下资料“x”的值为常量或常量表达式即可,“x”能不能是小数,如果“x”能是小数,那延时不就能小于1us了,我用了几个小数试了一下,发现最小是delay(1)的一半,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更精确的延时函数,现在这个点应该是程序猿活跃的时间吧,求大神。

楼主:
“x”只能是常量或者表达式,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x”可以是变量

网友A:
那你试试定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试定时器吧.............

定时器定时出来了,遇到一个问题,TACCR0只能是整数,我需要TACCR0为一个浮点数
void DelayNus(float n)
{
  CCR0=n;
  TACTL |=  MC_1;           //增计数到CCR0
  while(!(TACTL & BIT0));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在进入定时器后程序出现警告,CCR0能不能是浮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定时出来了,遇到一个问题,TACCR0只能是整数,我需要TACCR0为一个浮点数
void DelayNus(float n)
...

不可以的,只能是整数..............你是想延时多少时间啊.........你可以选择不同频率的时钟源,选择不同的计数方式来达到不同的延时啊........为什么非要是浮点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的,只能是整数..............你是想延时多少时间啊.........你可以选择不同频率的时钟源,选择不同 ...

我现在在做一个正弦波移相的东西,用延时对两个波进行移相。波的频率是20hz到20khz,430f149的单片机主频是8Mhz,定时器的最小时延是0.125us。由于移相的精度是1度,波是低频的时候还可以用0.125*CCR0(CCR0是整数)实现,波变成高频就需要小数才能延时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正弦波移相的东西,用延时对两个波进行移相。波的频率是20hz到20khz,430f149的单片机主频 ...

那你能不能将你的信号先分频后再做延时然后再倍频呢.............不然按照你说的延时的时间也太小了吧.........而且单片机主频还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能不能将你的信号先分频后再做延时然后再倍频呢.............不然按照你说的延时的时间也太小了吧... ...

额,好的吧,我试试,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