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跟人转

楼主(2013-08-16):
想做个东西玩玩:风扇跟人转。大概想法是:在房间里,我走到哪里,电风扇就调整角度到哪里,保持风一直对我吹。
这个想法的难点是,怎么识别人的位置。
方案一、我想可以通过红外温度识别人体(房间只有一个人时),但这难度太高。
方案二、再房间装个摄像头,可我对视频处理方面基本没经验。
方案三:在人身上带个“跟踪器”,发送位置。
请问大侠们,这个“跟踪器”怎么做?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在光伏方面,也有类似的追踪系统。

网友B:
红外热释电对位置不敏感吧

网友C:
像以前用的监控雷达。

网友D:
想法不错!不过多人的情况下咋处理呢?

网友E:
扫描,让探测器像雷达那样转,给出人的位置,然后电机转

网友F:
我觉的每隔20度装个红外探头

网友G:
摄像头识别人体,有现成的软件,不用自己做。

网友H:
有意思想法有创意但是要增加条件,就像7楼说的如果人多了风扇怎么处理应该去跟谁转。:lol

网友:
我也感觉人多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摄像头识别人体,有现成的软件,不用自己做。

请问这个哪里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哪里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255

网友J(2013-09-24):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不过多人的情况下咋处理呢?

这个问题问得超级好

网友:
人多了 看谁热量大就优先吹谁,如果热量低下来了,又去吹热量最高的哪个,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意思想法有创意但是要增加条件,就像7楼说的如果人多了风扇怎么处理应该去跟谁转。 ...

人多了 看谁热量大就优先吹谁,如果热量低下来了,又去吹热量最高的那个

网友K(2014-05-21):
1、opencv
2、射频人体接近传感器

网友L:
使用两到三个个红外探头就可以完成,主要是算法,用来判别人体移动趋势。

网友M:
红外感应就OK了!

网友N:
20多年前《无线电》杂志上时兴给电扇加装自然风控制电路,意思就是要风力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免得吹感冒。

网友O:
我看还是雷达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