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产生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稳压,你仔细看看tl431电路结构,估计是你接反了或者稳压电路本身有问题。

如果你说的是产生负电压,这一般用电感耦合或者电容储能转换,单纯的431稳压电路无法完成任务。431一般只用于稳压。

楼主:
@叶伤 输入-15V,输出-12V。我用multisim仿真,与TL431阴极相对的电阻R1,,阳极相对的电阻R2之比是5.8倍,但是不知道怎么算的。电路图就是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5楼图中R1与4楼所说R1不是一回事吧?
5楼图中电压表读数多少?

楼主: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电路完全错误。
TL431工作,是力求图中节点3与节点4之间为2.5V。节点3与节点4之间如果增加,则TL431中电流将增加。
按照8楼图的接法,仿真的结果必定出错。

楼主:
意思就是TL143不能稳定负电压了?@maychang 但是这个电路图是我们老板给我们看的,说输入-15V,稳压后-12V,要我们弄清楚R2和R3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TL143不能稳定负电压了?@maychang 但是这个电路图是我们老板给我们看的,说输入-15V,稳压后-12V ...

输入15V不稳定电压,要求输出12V稳定电压,何必用TL431加分立三极管?一片7912不行吗?还省几支电阻。

楼主:
@maychang 老师推荐基本模电这方面的书?电子这块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推荐基本模电这方面的书?电子这块还没有入门呢

我觉得谢嘉奎老师《电子线路(第四版)线性部分》和《电子线路(第四版)非线性部分》比较合适。

网友C:
印象中TL431的数据手册中有非常明确的使用说明

网友A:
把负的倒成正的来仿真(PROTEUS,两个1k电阻用一个2k电位器代替),底下(接三极管那头)大概在15%时输出为11.3V,与计算误差不大,实际实物误差可能会较大。

计算方法:三极管导通时be结电压大概在0.7,看作一个二极管以这个来计算,类似于把分压电路抬高0.7V,则只需1.8V就能达到431的2.5V基准,1.8/12=0.15。上下都是1k时输出就是:1.8/(1/(1 1))=3.6V。PROTEUS仿真3.57V。

这里的be电压随负载变化很大,负载过重时稳压将成为笑话。

网友B(点评):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负的倒成正的来仿真(PROTEUS,两个1k电阻用一个2k电位器代替),底下(接三极管那头)大概在15%时输出为 ...

懂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