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f149时钟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7):
DCO本身需要用户配置,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配置准确的,所以官方在器件出厂的时候,将他们配置好的数据直接存储在单片机里面,用户可以根据他的头文件直接调用,从而达到精确设置时钟的目的。

网友B:
部分msp430内部flash中存有官方dco校准的数据。
计算公试见管方手册或者有关教材,都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O本身需要用户配置,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配置准确的,所以官方在器件出厂的时候,将他们配置好的数据 ...

哦。是这样的。我看有些板子的头文件直接可以DCO直接配置1M或者什么来着。F149貌似没有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msp430内部flash中存有官方dco校准的数据。
计算公试见管方手册或者有关教材,都有介绍的 ...

都很模糊诶。我看不懂。
t =(32− MODx) × tDCO + MODx × tDCO+1
尤其是这句。什么插进去几个周期。实在不是很懂
看过很多资料也不是很理解
大哥解释一下吗?
太笨了我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很模糊诶。我看不懂。  t =(32− MODx) × tDCO + MODx × tDCO+1  尤其是这句。什么插进去几个周期。实 ...

我用的手机上网,打字不方便。你先认真看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手机上网,打字不方便。你先认真看下手册…

恩恩额。等你上网了我们再交流。

网友C:
我玩了个把月 149  DCO 配置也不是很懂, 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D:
149内部的DCO时钟的不要用的啦,非常不准的

网友D:
要想用内部DCO的话,建议直接升级到249,这是直接pin to 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