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xtr115?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7):
请问0.5-4.5V 怎么用xtr115转换4-20mA?   或者 加个单片机控制xtr115,单片机电源怎么和xtr115公用? 地能共用?谢谢指教

相关下载

楼主:
没有大侠们用过?

楼主:
晕  今天周末电工都休息了? 电工怎么会周六休息的呢?

网友A:
原来用过类似的电压转电流的芯片,做压力变送器,不过温漂还是有点大。刚看了XTR115 手册,它的第8脚位应该是可以提供经过校准的5V电源给单片机。
还有电工星期天都加班,何来星期六休息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过类似的电压转电流的芯片,做压力变送器,不过温漂还是有点大。刚看了XTR115 手册,它的第8脚位应该 ...

您也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