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家帮我看看这二极管选什么型号的。具体些

楼主(2013-08-17):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二级管选什么型号啊,作用是稳压还是整流的?  具体要用什么型号的啊,要买一个的!  先谢过大家了,输出是5V,电流不大,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A:
快恢复肖特基二极管。电流比电感的rupper电流大就可

网友A:
错了,是电流要比rupper加最大输出大流大

网友B:
以前说过 要求速度快(快恢复超快恢复) 压降低(肖特基)

速度快是必须得

压降低不是必须的

楼主:
这电感多大啊?

这电感是多大的?

这电感是多大的?

网友C:
这个是快速肖特基二极管,用来关断电压时候快速释放电感里面储存电量。
这颗二极管很重要,要选快速开关的,可以参考下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快速肖特基二极管,用来关断电压时候快速释放电感里面储存电量。
这颗二极管很重要,要选快速开关的 ...

谢谢

网友D:
1N5819,SS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