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顺序控制按键问题,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8-17):
(无正文)

网友A:
if(k1==1)
{
  if{2==1}
  {
  led=1;
}
}

另外一种情况如法**制,,,加延时。。。。

网友B:
这不难实现吧,如楼上思路,加去抖,还有你的按键自复位吗?自复位的要定义变量储存状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难实现吧,如楼上思路,加去抖,还有你的按键自复位吗?自复位的要定义变量储存状态值。 ...

我是新手,自己试着写了程序,好长好长,好多{}和while(1),看的眼花也未实现功能,,请高手再把思路说具体一点吧或者给一个相似的程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难实现吧,如楼上思路,加去抖,还有你的按键自复位吗?自复位的要定义变量储存状态值。 ...

您看看这个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LED2=P1^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void)
{

KEY1=1;
KEY2=1;
while (1)
  {
  if(!KEY1)//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
    {
         DelayMs(10);
     if(!KEY1)//按键1延时去抖
                while(1)
                {if(!KEY2)
         {DelayMs(10);
           if(!KEY2)
                   LED2=0;
                   break;
                 }
                }
        }
     while (1)
                {if(LED2==0)
          while(1)
                  {if(!KEY2)
                   {DelayMs(10);
                    if(!KEY2)
                         while(1)
                     {if(!KEY2)
              {DelayMs(10);
              if(!KEY2)
                       LED2=0;
                       break;
                      }
                     }
                   }
                  }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C:
我也想学学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学 程序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加油:)

网友D:
这不还是感应灯的问题吗
再给你个思路,不想一下说明白。要不你就不能自行考虑问题与程序了
char  a,b;
if(a==0&&k1==0)
{
     b=1;//判断key1是否先按下
     if(b==1&&k2==0)
       {
        a=1;
               开启;
       }
}
关闭自己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加油

是的    人怎么都不能丧失了 志

网友D:
当然了,还要加消抖延时欲离开检测。你可以用开关的标志位建立两个标志位,第二个更具第一个的标志位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还是感应灯的问题吗
再给你个思路,不想一下说明白。要不你就不能自行考虑问题与程序了
char  a,b;

谢了,:)有问题咱们再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看这个

#include

为什么这么多while(1)?
去抖应该用while(!KEY1);吧,没有松开时时是空语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while(1)?
去抖应该用while(!KEY1);吧,没有松开时时是空语句。参考一下 ...

这个程序不能完全实现两个按键的控制,可不可以指点指点错误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while(1)?
去抖应该用while(!KEY1);吧,没有松开时时是空语句。参考一下 ...

你试试这个思路,按键1按下,a赋值1;if (a==1 && 按键2 按下)执行灯亮,同时a赋值0。
PS:看你的延迟函数就知道你用的郭天祥的例程吧,嘿嘿

网友D:
再说了,你的那两个while(1)
                           {

                           }
                            while(1)
                           {

                           }
这样的话岂不死在一处,下面的执行不了。
程序编完先用软件仿真,反复多试几次

网友D:
嘿嘿,看错了。while应该while(K1==0)松手检测(记住这只是理想状态,除非程序再也没有其他任务,不然不可以只停在此处)

楼主:
这个?? while(!key1)是松手检测,我试了,while(1),程序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个思路,按键1按下,a赋值1;if (a==1 && 按键2 按下)执行灯亮,同时a赋值0。
PS:看你的延迟 ...

c语言延时不准确,网上的延时程序也就那么几个,呵呵,精确延时还是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看错了。while应该while(K1==0)松手检测(记住这只是理想状态,除非程序再也没有其他任务,不然不 ...

好的,看到大家热心的帮助,我真的好开心,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D:
你可以用STC的下载软件,就有延时计算功能,省得自己算了

网友E:
可以按键检测,跟状态判断分开处理,即一个按键检测函数,一个状态判断函数,检测完按键后,就根据相关状态,转到相应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