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差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17):
如图差放电路图,想知道Ui和Uo的关系,对于直流输入的+15V,Uo电压为15V,属于同相放大。但是对于输入Ui的差放不知道怎么求解....求解答

楼主:
@maychang 想问下这个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是不是:直流时:Uo=15V,交流时:Uo=-1.5Ui+15

网友A:
同等大牛,不过楼主的语句读起来不是太通顺!~

楼主:
@dldlf21 Ui的差放怎么计算输出Uo?

网友B:
Uo=(3/2)*Ui+V15in  同相输入和反向输入那两个1K没有电流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o=(3/2)*Ui+V15in  同相输入和反向输入那两个1K没有电流通过吧

同相输入和反向输入那两个1K限流的作用,主要不知道差放的处理

网友B:
应用续短和叠加原理以及KCL方程就可以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续短和叠加原理以及KCL方程就可以写出来

不会,能否分析一下。:(

网友C:
很不错的资料 谢谢楼主共享啊

网友D:
我怎么算出来的结果是 Uo = -Ui/3 + 15 呢。

网友B:
好吧,我只分析一部分,另一部分你可以照着分析,设反向输入为UIN-,同相输入为UIN+
此时Uin=UIN+-UiN-,
1,利用虚短,得到如上图所示的反向输入图,同相端此时接地,(后面应用叠加原理)。你那里接了1K的电阻,上图中R4,又有虚断得图中断开的地方电阻很大,理想为无穷大,(实际的运放也要几百Mohm,)因此流过节点2-3-地的电流可以忽略,
2.应用KCL方程
设2节点电压为V2,得一下方程,VIN-*(R2/(R2+R5))/R3=(V2-Vo1)/R2+(V2-0)/(R4+R?)
其中R2=0,因此得VIN-*(1/2)/1K=-Vo1/1K
得Vo1=-VIN-*(1/2)
3.叠加原理:同理对同相端利用1和2分析可得vo2=VIN+*(1/2)*(1+1)+15
最后Uo=Vo1+vo2
写的时候看不到你图,写的有点乱,但是思路就是这样,你算算

网友:
这电路看着总感觉不对经。

网友E:
应该是VO=1/2VI+15/2.5*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