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晶振的阻抗测量问题,测量得到一个电压值怎么计算出阻抗值?

楼主(2013-08-17):
在下面有一个output-R就是阻抗的输出,我用一个MAX187(12位AD)能读出电压值,就是不知道这样要怎么进行转换成阻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公式。求指点。

网友A:
没接触过。让斑竹帮你看看

网友B:
晶振测的是负阻吧?不知道你要算的是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