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关于锁相环BU2614输出低通滤波的疑问

楼主(2013-08-17):
用BU2614(集成鉴相与分频,最高输入频率是130M)与MC1648(VCO)做锁相环,学生党,参考书上的方案,BU2614的电路如图:
对于9018复合管组成的低通滤波有几点不懂。
1.为什么需要复合管,单个行不?复合管会增加电流放大倍数,就这个电路来说对于低通放大倍数很大吧。
2.在R10与 R11中间的两个电容0.01与47uF的作用是?电源去耦么?那为何不直接放12V那,这样接有什么好处不?
3.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间的两组电容的作用? 给高频提供反馈回路,减小放大倍数?   整个电路实现低通,为什么不用一路了,就用一个电容。
遇到这种问题有些计算的还是不会,需要画交流等效电路嘛?  希望坛子里各位前辈多指点。

PS:实际搭了电路,在40M内还是可以工作,到了40M后就没变化了,但是低通输出为突然跳到9V左右。只用MC1648用电位器调节振荡频率是可以到90M。

网友A:
没用过,帮顶一下吧,不要沉了

楼主:
谢谢版主帮顶!!。。。。感觉有沉的趋势呀,怎么办

楼主:
是滞后超前滤波器,用在锁相环里的环路滤波

网友B:
先用电压表看看VCO的控制电压是否合格。

楼主:
先用电压表看看VCO的控制电压是否合格。

不合格,方案上是在2.6-9.8V(低通的输出),用直流档实测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外,0.6到2.1V左右,然后就是11点多。电阻电容的参数选错不至于差这么远吧?

楼主:
对于第二点还是有疑惑,只有自己摸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帮顶!!。。。。感觉有沉的趋势呀,怎么办

如果沉了,不要伤心,说明你问的问题知道的人不多,或者碰巧会的人都没看到,。。这样的话,一方面**自己攻关探索,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是最高贵的,也是锻炼出来的;另一方面可以再发帖询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合格,方案上是在2.6-9.8V(低通的输出),用直流档实测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外,0.6到2.1V左右,然后就是11 ...

能lock住的pll的vco的控制电压是个稳定的直流电压,
如果不是稳定电压,那就是没lock;
如果是稳定的,那就是你静态参数设计不对。
所以,先调整你的静态参数,再调试你的动态参数。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鼓励与指导。。。。。稳定的直流电压到什么水平?我们目前低通滤波出来后有一百毫伏左右的脉冲,频率跟参考频率一样,这个是滤波的问题还是数字地对地的影响?  地的影响幅度应该没这么大

网友B:
我把你的电阻电容调整了下位置,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我把你的电阻电容调整了下位置,你可以尝试一下。

谢谢啦,但是不懂为什么这样调整。 一个是反馈回路的电容C14? 还有电源端的电阻改成两个10K是为了更好的退藕以及为了能给集电极提供更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但是不懂为什么这样调整。 一个是反馈回路的电容C14? 还有电源端的电阻改成两个10K是为了更好的 ...

我没使用晶体管做过滤波器,确切地说,我不确定我更改的是不是对的,你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使用运放实现滤波器,那个容易设计。
这个晶体管的,我觉得集电极电阻是影响增益的,而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大的增益,还有就是你说的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其它参数影响零极点,跟运放电路一样,需要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点文字资料。
不过你得设计好你的VCO,测量出它的增益,这样就可以开始设计了。

楼主:
好的,之前试过运放,但是效果也不好,跟其他学校的交流说这个计算出来的不一定可行,还需要试,电路上没有留调试的接口,试的不多。用的摩托罗拉的片子,现在AD的PLL芯片不错,还有设计低通滤波的软件。。
  1. 我觉得集电极电阻是影响增益的,而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大的增益,
在这点上我的理解是:两个管子并联就是为了增加增益的,电子线路书上对低通滤波的公式的推导就是假设运放为理想的,增益无穷大。这个电路射极不接电阻,它的增益近似为电流增益(根据铃木雅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所以增大电流增益就可以增加电压增益,从而接近运放的效果。。。。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试过运放,但是效果也不好,跟其他学校的交流说这个计算出来的不一定可行,还需要试,电路上没有 ...

ADI,TI的都可以,我以为你选这个方案是因为成本呢。
我也是在学习中(分立元件级别),我以前常用ADI的芯片,那些厂商的芯片都是‘傻瓜’级别的,让它锁定是很容易的事情,几乎不需要懂锁相环,因为他们提供计算工具,挥挥鼠标就行。
难点是如何设计优秀的指标。
好多年前,我阅读过国半(现在被TI收购)工程师写的PLL的书,了解一点原理性的,你想深入了解,可以看看它。

我的理解:两只管子并联是提供更高的电流增益,负载电阻提供电压增益,100k确实比10k电压增益大,但我觉得它产生的噪声更大,当然这只是感觉,并没量化性地分析出来,而且这不是你电路没lock住的重点。

我也没通过仿真软件实现出你的pll,我都没搞清楚你的VCO增益设计成什么样了,你是使用了datasheet上最高频率的参数么?

楼主:
大电阻噪声大些,我觉得也主要是有源比例积分中RC的问题。
  1. 如果是稳定的,那就是你静态参数设计不对。
为什么稳定静态参数确不对?

KVCO在10MHz/V左右,线性度不高,这个是估算加试验得出的个大概值,在计算RC的时候要不要很准确? 参考频率1.75K左右,不是最高的,用这个参考频率一般适合产生多大的频率?   我们做到80+M,当然效果不好。

用分立元件搭,强悍!! 能不能共享下那个PLL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电阻噪声大些,我觉得也主要是有源比例积分中RC的问题。为什么稳定静态参数确不对?

KVCO在10MHz/V左右 ...

我指的静态参数,如VCO的传递函数,检相器的工作范围(输入输出范围)等等,也就是说抛开稳定性问题,这个电路是否在工作范围之内。
那个资料大概是8年前看过一个星期,我不存资料,因为有网络,你可以自己搜索的。
你没试过我改的那些参数是吧?

楼主:
还没,在调试另外一个电路,要比赛了

网友B:
按照你最近给出的1.75KHz

楼主:
太谢谢楼上了,那个C13怎么计算?

网友B:
我搜索了点文档看了下,不是晶体管,是运放构成的有缘滤波器,
看到公式,零点由R8*C13计算,极点由R8*C14计算,这是稳定性分析,你可以自己搜索,我就不打字了。
不需要R9,C15(有它们是3阶滤波),只需2阶就能锁定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从2阶开始调试,
从简单电路结构开始实现功能,再逐步丰富电路以求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