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下keil 中有没有字符串转换的函数

楼主(2013-08-17):
如题,可不可以包含stdlib.h,然后用ltoa();atol();类似的函数进行字符串的转换?
自己测试了一些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
        unsigned int i=16101;
        char abc[]={"00000"};
        ltoa(i,abc,10);
不能通过,求指教。。。。。。

楼主:
以前都用这样的方式转换,感觉很不爽。。
                abc[0]=i/10000+0x30;
                abc[1]=i%10000/1000+0x30;
                abc[2]=i%1000/100+0x30;
                abc[3]=i%100/10+0x30;
                abc[4]=i%10+0x30;

网友A:
不能自己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自己写么?

以前做项目都是自己写的,类似二楼那样写,后来做了一些C#的开发,发现C#有很多库函数可以用,十分方便,然后自己百度了一下,有些网友说包含stdlib.h后能有字符串转换的库函数,但是自己操作没有成功,于是来这里问问大家有木有用过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做项目都是自己写的,类似二楼那样写,后来做了一些C#的开发,发现C#有很多库函数可以用,十分方便, ...

:lol

网友B:
用printf()
写一个函数putchar(),目的是将printf()打印的单个字节写到你需要的数组中。

网友C:
sprintf可以在code空间足够时用来玩玩,目的是将数据变成字符串打印到数组,比如小数54.3会变成'5','4','.','3',不过太耗资源,不如自己写一个函数HEXtoBCD(int number,uchar per),取第几个就直接填进去。或者define也不错

网友D:
自己写一个 还方便一些

网友E(2014-10-22):
我试过,在KEIL下,用itoa函数实现不了,用sprintf函数也实现不了,sprintf(s, "%d", 123); //产生"123",这是网上资料说的,我验证了一下,整型数据为1时,输出256,2时输出512,123时输出31488,并不是我希望输出的字符1,字符2,字符123。换成如下格式sprintf(s, "%x", 1); 即输出格式为16进制,则输入1时,输出100,2时输出200,123时输出12300,也不对,很奇怪。补充一下,相关头文件我都包含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