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能外接8M晶振吗

楼主(2013-08-17):
最近入手了一块LaunchPad,但是焊接上外部晶振却无法起振,希望有用过的人能告诉一声怎么回事

网友A:
2系列的不能。

网友B:
不能,技术手册上标明launchpad上面不支持高频晶振。

网友C:
使用什么芯片时,具体么看手册

网友D:
直接内部dco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英文不好,我找的是个别人翻译的中文资料,结果上面根本没有提到,今天看看英文的用户手册果然有介绍!那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个板子上面还留个晶振焊接的地方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英文不好,我找的是个别人翻译的中文资料,结果上面根本没有提到,今天看看英文的用户手册果然 ...

可以接32.768KHZ晶振............资料上都有的..........仔细看看资料就好了啊......这个比较稳定啊

网友F:
这个是不可以的,G2553暂不支持的:)

网友G:
可以接有源晶振 16M跑得飞起

网友:
内部震荡电路有什么不妥的么?

网友H:
好贴就要顶一个~顶顶

网友I(2014-03-24):
原来如此

网友J:
多看看数据手册,TI的手册还是做的比较好的,不过要仔细看,不能遇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