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

楼主(2013-08-17):
本人刚接触PIC单片机  现在要用PIC单片机把一个汽车油位高度的模拟信号转换成CAN信号     不知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2014-05-14):
AD采集+CAN通信,具体看你的控制要求,对精度的要求,环境的干扰情况等等条件决定需不需要在AD加外部电路,比如滤波或电压跟随等等。总之一句话 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B:
这有何指导的?

1、选择好传感器
2、确定传感器信号类型,并确定信号处理电路
3、选型MCU
4、使用MCU将传感器信号转换成数字量
5、利用MCU内置CANBUS模块或者是外挂CANBUS芯片,将数据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