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GD32设计的象棋对弈程序(新增120MHz超频版本)

楼主(2013-08-17):
程序:WDX_XQ for GD32F103,V0.1
说明:为GD32F103系列处理器设计的象棋人机对弈程序
      程序完全由WDX耗费N久时间所原创,并非移植自其它象棋程序
      由于受硬件资源的限制(主要是RAM太小),棋力不高,对弈时请手下留情

●适用性
在“XQ程序文件(hex)”文件夹里有3个重要的程序文件:
    STM32_72MHz.hex     适合于STM32F103或GD32F103系列(可比较一下GD32究竟比STM32快多少)
    GD32_104MHz.hex     仅适合于GD32F103系列(走一步棋花费时间较短)
    GD32_120MHz.hex     仅适合于GD32F103系列(新增的超频版本,速度更快

●程序对处理器的要求:
振荡器  采用外部8MHz晶振(内部PLL倍频至所需主频)
Flash   不小于64KB(实际大小未超过32KB)
RAM     不小于20KB(实际占用不超过16KB)

●程序用到的外设资源:
仅用到SysTick和USART1

●使用方法:
把hex文件烧录到对应的STM32或GD32处理器里
请使用Windows的“超级终端”来调试,选择正确的COM端口(连接到USART1),配置为:
    每秒位数:  1152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无
字体设置为“Fixedsys,常规,12”最佳
程序运行后,在超级终端上显示棋盘界面,玩家执红先行
按光标键移动手柄,按空格键选中要走的棋子(变为粉色)
移动手柄到目标位置,再次按下空格键放下棋子
棋子选中后是不能直接取消的,如果要改走另一颗棋子,则直接去拾起即可,原棋子自动被取消选择
玩家走棋之后,程序一般需要数十秒钟的思考,请耐心等待
要想悔棋,请把手柄移到右边的“退”,再按空格键(不要总是悔棋啊)

起始界面:

在对弈当中:

网友A:
超级终端真的超级

网友B:
这个都可以呀?

网友C:
我*。。楼主逆天了~

网友D:
这个真的厉害。

楼主:
关注度不高啊:L
点击率一百多,下载还不到10次(含我自己试下载的1次)
远比上军事论坛、贴图论坛呢,看来玩技术的果真是极少数

网友:
因为你还没有给出原代码  所以就.........

网友:
蓝棋走得太慢了

网友:
走一步要34秒

网友:
目前 最高80多秒

网友:
周公送一个卒给我吃

楼主:
车三平七吃卒后你要丢马?;P
(棋力不高,要让这点儿,以后想办法改进)

网友:
我有两个过河兵   暂时领先

楼主:
送卒吃那个局面你用了119.6秒,我试过GD32F103跑104MHz,仅用61.3秒!
是不是你载入hex文件不对,或者采用了STM32的芯片?

楼主:
已验证,你用的果然是STM32跑72MHz,龟速啊:lol

网友C:
GD的芯片果然快好多......给力~

楼主:
如果采用GD32跑104MHz,思考时间基本减半
但80多秒仍然较长,原因是双方车**都很灵活,分枝太多

网友:
频率要达到200MHz可以媲美AT91RM9200才算是高速

网友E:
只想说。。。。我擦

楼主:
象棋程序包含庞大的定点运算量,通过实测完全证明了GD32F103的高速度!
108MHz的GD32相比于72MHz的STM32,主频是1.5倍,而速度基本上是2倍

网友:
只能说明GD32比STM32F103快
但是还比不上S3C2440

网友:
如果GD32跑嬴at91rm9200,那么前途就一片光明

楼主:
AT91RM9200跑的快,是因为带有16KB+16KB Cache,系统开销是很大的
而GD32就在Flash里直接跑,节省资源、低功耗,已经相当不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频,

已添加120MHz超频版本:D

网友G:
超级终端 怎么显示图形,有没有文档?

楼主:
不是图形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楚 河     漢 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车═马═象═士═将═士═象═马═车
║ │ │ │╲│╱│ │ │ ║
╟─┼─┼─┼─╳─┼─┼─┼─╢
║ │ │ │╱│╲│ │ │ ║
╟─包─┼─┼─┼─┼─┼─包─╢
║ │ │ │ │ │ │ │ ║
卒─┼─卒─┼─卒─┼─卒─┼─卒
║ │ │ │ │ │ │ │ ║
╟─┴─┴─┴─┴─┴─┴─┴─╢
║  楚 河     漢 界  ║
╟─┬─┬─┬─┬─┬─┬─┬─╢
║ │ │ │ │ │ │ │ ║
兵─┼─兵─┼─兵─┼─兵─┼─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車═馬═相═仕═帥═仕═相═馬═車

网友H:
很厉害的程序。

网友H:
不知道是否开源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注度不高啊
点击率一百多,下载还不到10次(含我自己试下载的1次)
远比上军事论坛、贴图论坛呢,看来 ...

我们只能看看,学不到里面的精髓的。

网友I:
stm32的引脚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I:
有机会要试试的。

楼主:
象棋程序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精妙的算法,先看看这张图能否理解?

网友J:
引用 楼主:
象棋程序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精妙的算法,先看看这张图能否理解?

象棋的布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象棋程序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精妙的算法,先看看这张图能否理解?

红色为士的路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象棋程序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精妙的算法,先看看这张图能否理解?

蓝色的为象的路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象棋程序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精妙的算法,先看看这张图能否理解?

那个马是怎么规划的?

楼主:
表示一个局面,最简单的想法是定义10行×9列的数组“uint8_t Board[10][9];”,列坐标为x、行坐标为y
元素值表示棋子值,0~15表示红方,16~31表示黑方,空白可以用-1或255表示
但是,二维数组的访问效率较低,我是弃用的,而实际采用的是效率更高的16×16扩展棋盘“uint8_t Board[256];”
这是个一维数组,访问效率非常高!
“x += 0x01;”表示向右、“x -= 0x01;”向左、“y -= 0x10”向上、“y += 0x10”向下
虽然看起来不太直观,但必须保证效率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马是怎么规划的?

车马**可以满棋盘跑,不需要特别限制,只要不超出棋盘即可(进入周边的紫色区域算超出棋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表示一个局面,最简单的想法是定义10行×9列的数组“uint8_t Board[10][9];”,列坐标为x、行坐标为y
元素 ...

是,好思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表示一个局面,最简单的想法是定义10行×9列的数组“uint8_t Board[10][9];”,列坐标为x、行坐标为y
元素 ...

楼主果然算法强人。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的。

网友K:
这个程序我装进不带晶振的板子上竟然也能立即执行,莫非是可以自适应?
不知道能否提供一下这个程序的项目框架?不要象棋的算法部分

楼主:
/*********************************************************************************************************
    设备初始化
*********************************************************************************************************/
void DeviceInit(void)
{
    //  设置系统时钟(104MHz主频)
    if (sysClockSet(OSC_HSE, FREQ_8M, 13) == FALSE)     //  采用外部8MHz晶振,13倍频
    {
        sysClockSet(OSC_HSI, FREQ_8M, 8);               //  若外部晶振失效,则改用内部振荡器
    }

    //  SysTick(系统节拍定时器)初始化
    sysTickInit();
    ……

网友L:
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一个能自动下棋的机器人,自动识别棋盘和棋子,也能自动进行移动和吃掉对方棋子.
做一个,摆在街头,打遍天下无敌手!
呵呵.

网友M(2013-09-27):
GD够牛啊  周公都给GD32推广了  看来GD32必定发家啊

网友N:
好厉害   时钟频率都这高了   看来却有进步

网友O:
不错不错  120   是我见过的这个内核的最高的频率了

网友P:
好强大  膜拜一下   有机会我也试试   能跑郑傲的频率

网友Q:
楼主太牛了  膜拜一下楼主

网友N:
潜心修炼内功,希望早日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R(2013-11-30):
这个好牛X啊···

网友S:
请问超频的优缺点在哪???

网友T:
玩了一把,感觉很好

网友(2015-10-06):
好赞,弱弱求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