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C8051F340单片机,端口设置为推挽输出,然后接一个1K电阻,电阻再接8050的基极,8050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有源蜂鸣器的负端,蜂鸣器正端接3.3V电源。现在问题是: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蜂鸣器声音非常小,几乎快听不到了。

蜂鸣器测试,直接接3.3V电源可以发声。
如果把1k电阻与单片机端口相连一边直接和3.3V电源短接,则蜂鸣器也能发声,但是偶尔上电后不能马上响,而是先低声嗡鸣一会才正常鸣叫。

这个电路以前运用一直正常,单片机,三极管,蜂鸣器都是一样的型号。

曾在单片机输出端接了2K多的上拉电阻,开始声音大一点,但还是偏小,后来接1K左右的上拉电阻,结果直接没声音了。

开始以为只是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不够,但是之前电路板的蜂鸣器驱动和这个一样却能正常使用。

如果只是驱动能力不够,加了上拉电阻应该能解决,不过还是不行。

我已经完全混乱了。

网友A:
如果蜂鸣器正常的话,当它工作时,量BE间电压以及CE间电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B:
蜂鸣器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蜂鸣器正常的话,当它工作时,量BE间电压以及CE间电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

当单片机端口输出高电平时BE约为0.7,CE即集电极对地电压为0,但是此时蜂鸣器不响,这正常吗?三极管导通的时候,CE间多少应该有个0点几的电压吧。单片机端口输出低电平时,集电极电压为3.5V或者稍多一些,比电源电压要高一点点。
看起来好像都正常吧,就是蜂鸣器不响。蜂鸣器直接接3.3V电源可以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的电压

曾经测量过,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的集电极为0V,集电极和蜂鸣器负端连接,蜂鸣器正端接3.3V电源。照理是可以的

网友C:
crossbar没有打开

网友B:
蜂鸣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3.3V的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ossbar没有打开

肯定打开了,程序在之前的一块板上已经成功运行了

网友B:
建议用8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8550

请教一下,我用8550驱动3.3V蜂鸣器时,IO端口也设置成推挽输出方式吗?

用8550的话,蜂鸣器接发射极,集电极接地?

3.3V蜂鸣器是否需要反向并联一个1N4148?

网友D:
个人意见:
这个情况,NPN比PNP好,尤其是楼主说蜂鸣器的电源正端电压高于3.3。但为何蜂鸣器的电源是3.5V,这个是什么原因?跟单片机不一路电源?
假如你确定蜂鸣器的型号和质量,可以量量驱动时,单片机的IO口电压是多少?万一不是3.3,调整1k电阻。
如果正常,换个IO飞线过来试试,照理用51的标准的双向口就能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意见:
这个情况,NPN比PNP好,尤其是楼主说蜂鸣器的电源正端电压高于3.3。但为何蜂鸣器的电源是3.5V, ...

蜂鸣器和单片机使用的是同一个3.3V电源。
调试时,有时候按键通过蜂鸣器的提示音会变大,但是过了一会又变回很小了。
这个驱动电路我们在其他很多板子上都用过,一直正常发声。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蜂鸣器的个体参数问题。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把基极的限流电阻短接到3.3V电源时,正常应该一上电蜂鸣器就一直响,但这块板子上的蜂鸣器有时候会先嗡嗡的低鸣一阵才发出正常响声。

网友E:
蜂鸣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直接短接CE,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D:
我平时用5V的有源蜂鸣器也从不并二极管,楼主你说的电源电压提升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各个相关的地方都细心测试一下,用替换和排除法分析,应该能找到问题。
无源的蜂鸣器直接通直流电平一般也能发出声响,只是比较低沉,外观上很相似,有些纯卖元件的高中都没毕业,根本搞不清有源无源,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相信你这批买到的确实是3V有源蜂鸣器。
但按你描述的现象,这个蜂鸣器确实有些怪,你换一个试试,在这里讨论还不如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F:
学习了,大神继续

网友G:
最有效的方法是换器件,将正常板件上的元器件一个个换到不正常的板件上,排除法看一下是哪个器件的问题

网友H:
蜂鸣器是它激还是自激的,试试把io数去1k方波去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