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 SWIM接口(4线制)可否用来调试STM32F051C4T6

楼主(2013-08-17):
各位大侠好:
    新手使用STM32F051C4T6,有个一个ST-Link/V2 ,然后说让我用这个的4线,我看就是SWIM接口来调试,但是看这个说是STM8的接口,这个可以调试STM32F051C4T6吗?然后SWIM是 VDD/DATA/GND/RST,对于STM32F051C4T6来说的话,这四个引脚应该怎么连接?
请各位帮忙一下!太感谢了

网友A:
SWIM是给STM8用的,JTAG才是给STM32用的。

网友B:
可以用STLINK四线来调试,但不是SWIM口,而是SWD口,VCC,GND,SWDID,SWCLK。

网友C:
STM32一直用jlink和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M是给STM8用的,JTAG才是给STM32用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弄清楚了,是像您所说的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TLINK四线来调试,但不是SWIM口,而是SWD口,VCC,GND,SWDID,SWCLK。

对,是用SWD接口。需要引RST吗?还是就这四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用SWD接口。需要引RST吗?还是就这四根线就可以了?

就这四根就行了,不需要RST,那个是STM8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四根就行了,不需要RST,那个是STM8仿真的。

好的 谢谢你!用这四根线引到ST-link/v2的jtag/swd的20引脚对应的这四根线上就好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用这四根线引到ST-link/v2的jtag/swd的20引脚对应的这四根线上就好哈 ...

是的。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就好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您的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就好  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