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最近调一个DA芯片tlv5616,发现输入数据是0的时候总是有481mV的电压

楼主(2013-08-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管脚没有接参考地。我弄AD时候发现,如果输入悬空就会有一定的数据,理论上应该是0,但是如果接到GND就OK了。

网友B:
共地处理做的怎样的呢?有可能是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A:
按TLV5616的指标,应该在+/-10mV。
确定写入的是0?另外试试大点值看看, 比方0xFF, 0XFFF输出正常吗?

另外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来笔划   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   建议楼主将电路图传上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C:
有了图纸   这样看问题   会比较直观   楼主   先顶一个

网友D:
有可能是地没有处理好  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你仔细看看  查一查

网友E:
楼主的偏置电压怎么弄的?

网友E:
通过电容看看是不是干扰的

网友F:
其他AD的输入管教不用的话就直接接GND吧,这样就减少了噪音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