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大家帮帮忙算下这电感大小

楼主(2013-08-17):
因为要用到STM32F407的最小系统,想知道这个电感大小,还有是怎么计算的。图为STM32F407VGT6开发板的原理图。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我想设计电路的人也是没有精确的算的,就算图里的100nF去耦电容一样,给个大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设计电路的人也是没有精确的算的,就算图里的100nF去耦电容一样,给个大概值 ...

那我要用他的最小系统,这个电感要买多大的才好呢?

网友B:
接的是VDDA和VREF,感觉是想做一个模数电的隔离。我一般用的是磁珠,并不需要计算电感大小,额定电流够,100MHz阻抗在合适范围内就行。

网友C:
随便放一个电感或者磁珠都可以

100MHz阻抗在100欧左右的就行

网友A:
10欧到100都可以,或者调试时直接用个0欧的电阻代替下先

楼主(2013-10-24):
引用 网友A:
我想设计电路的人也是没有精确的算的,就算图里的100nF去耦电容一样,给个大概值 ...

10uH的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随便放一个电感或者磁珠都可以

100MHz阻抗在100欧左右的就行

电感效果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