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放大器、微弱信号放大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7):
本人自已做锁相放大器玩玩,先说说前级放大:第一级用的三个运放做的经典仪放结构(后天换成PGA205),然后后面是5级级连6倍固定增益运放用的OPA227。通过CD4051在来选择某一级作为输出,并与比较器进行比较,给FPGA判断是饱和,以期选择到最大的没有饱和的档位。鉴相器用的AD630,后面级的0.2HZRC无源滤波,现后面也4级3倍放大,和前面一样,使用CD4051选择放大。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AD630两个输入都用函数发生器产生,则输出直流基本为零。但是如果是有一边输入接前级放大的输出,前级放大输入接地,输出会有1V的输出,并有300mv左右的慢变波动。前级放大放在屏蔽盒,所以应该排除了外部参考电容电感耦合。玑在怀疑的是布线的问题,导致电源或者地带来串扰。因为如果电源的1mV参考信号,60dBPSRR的运放,也会在输入造成几V的电压输出。信号频率为1K,似乎加电容也滤不掉1K的信号吧?如果电源的输出电阻很小的话。小弟很迷惑,请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
看得一团纠结。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