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研讨会] 串口接收4个数据包,前两个可以接收到,后面的两个只有包头和校验位可接受,其他均为0

楼主(2013-08-17):
请问下,我用串口接收数据包(共512个字节,4个数据包),问题出现了,只有前两个包可以接收到,后面两个包只有包头和校验位有,其他都是0,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数据包过长,还是另有原因?
可以保证发送、硬件电路时没有问题的。  麻烦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都没说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串口接收部分参数是如何设置的,怎么回答?
业务范围:
1 提供优质,快速的PCBA样板贴片,加工;
2 BGA焊接、返修及植球;
3 中,小批量SMT贴片加工,波峰插焊加工;
4 PCB制板,开钢网,贴片,后焊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