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SVPWM控制

楼主(2013-08-17):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无刷直流电机采用SVPWM控制时,有旋转变压器测角度,开始的时候怎么知道该角度在六象限那个区间,然后导通相应的mos管来是电机旋转。就是电机的初始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A:
旋转变压器测角度, 就能得到绝对角度, 哪里还需要另外 "确定" 初始位置?

楼主:
那请问采用svpwm控制的时候,还需要经过转子预定位、外同步、内同步过程吗?

网友B:
感情你这是电子换相调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木有推荐的啊。。。。

没用过,我们现在用的是dspic的一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情你这是电子换相调速嘛~~~

电流环采用的是矢量控制,就是svpwm方法,就是在Park变换的时候不是要计算角度的正弦和余弦值吗,就是这个角度是直接读取旋转变压器的值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我们现在用的是dspic的一款芯片。

我看的资料上有这几款芯片,你可以看看:MC33035、FSAN8403D3、NJM4302、LM6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变压器测角度, 就能得到绝对角度, 哪里还需要另外 "确定" 初始位置?

请问我的电流环采用的是矢量控制,就是svpwm方法,就是在Park变换的时候要计算角度的正弦和余弦值吗,就是这个角度是直接读取旋转变压器的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木有推荐的啊。。。。

你是科讯的,这一方面应该有的吧。你不知道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采用svpwm控制的时候,还需要经过转子预定位、外同步、内同步过程吗? ...

你需要除法控制器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我们现在用的是dspic的一款芯片。

DSPIC应该是PIG的一款DSP芯片吧。 电机控制一般用TI的DSP多一些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环采用的是矢量控制,就是svpwm方法,就是在Park变换的时候不是要计算角度的正弦和余弦值吗,就是这 ...

如果是旋轉編碼器,需要专门的处理电路解调出角度参数送入MCU进行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木有推荐的啊。。。。

DRV83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IC应该是PIG的一款DSP芯片吧。 电机控制一般用TI的DSP多一些的吧

是的microchip芯片,用的也挺多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microchip芯片,用的也挺多得

恩,不过他的会不会应用于通讯这一块多一些呢?

楼主: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旋转变压器测得的角度转化成Park变换的用的角度。这两个角度应该不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主要做方案,现在也在弄了。

sanke的应该是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