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获button按下的方式

楼主(2013-08-17):
在没有操作系统或者窗口的情况下如果知道我按下了某个button。

我用如下方式不怎么会,老出现问题。本来我用的定时器扫描触摸,没用这些之前能让光标跟着触摸走,用了这些后定时器都不工作了

void _cbTransWindow(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GUI_PID_STATE State;
        GUI_PID_GetState(&State);
        switch (pMsg->MsgId)            //调试能到这里,但是5、6次过后就跳到HardFault_Handler里面去了
        {
        case WM_PAINT:
                GUI_TOUCH_Exec();   //这里做测试用
                GUI_Exec();
                break;
        case WM_TOUCH:
                if (pMsg->Data.p)
                {
                        GUI_PID_STATE* pState = (GUI_PID_STATE*)pMsg->Data.p;
                        if (pState->Pressed)
                        {

                        }
                }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switch(pMsg->Data.v)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f(pMsg->hWinSrc == 1)
                                {
                                        //GUI_MessageBox(" i love you","Caption/Title",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
                                        GUI_DispStringAt("clicked",70,90);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static void _DemoTransWindow(void)
{
  WM_HWIN hTransWin;
  BUTTON_Handle hBu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里两行我注释掉了,因为我想的是guiconf里面的GUI_SUPPORT_MEMDEV我没打开,不知道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我想得对不对
  WM_SetDesktopColor(GUI_RED);
  hTransWin = WM_CreateWindow(80,  100, 120, 200,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 WM_CF_STAYONTOP,
                              &_cbTransWindow, 0);
  hBut = BUTTON_CreateAsChild(100,20,100,20,hTransWin,1,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ok");

  while (1)
  {
    WM_InvalidateWindow(hTransWin);         //这里只执行了一次,后来一直执行  上面的消息循环了
    GUI_Delay(20);

  }
}

网友A:
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