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在TQS3C2440上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3-08-17):
跟据前人的各种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002
还有 转一篇比较详细的那个** 进行移植
但是在check_fs 这个函数一直返回的2 即对55AA检查出错
通过串口的显示为

怎么会多读出 FFFF 呢?

难道是读函数的问题?读函数用的天嵌的读函数,相关设置:
BlockSize=(1<<(SDCard_BlockSize-2));  //以Word为单位  128  1000 0000
rSDICON = (0<<4)|1;
rSDIBSIZE=0x200;   // 512byte(128word)
rSDIDCON=(1<<SDCard_BlockSize)|(2<<12)|(1<<14)|(1<<16)|(1<<17)|(1<<19)|(2<<22);
FATFS用的 0.08版本。。

网友A:
这读是是NAND的里的数据吗?还是SD卡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读是是NAND的里的数据吗?还是SD卡里的?

SD卡的数据,128M的SD卡,SD-V1卡,用HEX打开看都是正确的为 00 00 55 AA
直接底层函数读出第一的块 显示也是正确的。
就是不知道LD后会变成FFFF

网友A:
那应该分两步走,一步确定SD卡读没有问题。第二步再确实文件系统是的问题

网友B:
貌似就是取反么,0改成1,1改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