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proteus的仿真结果与实际硬件测试差别

楼主(2013-08-17):
我在做个51驱动pcf8574和lcd1602的测试,proteus 测试ok,在实际硬件测试却无法通过

能解释一下为什麽?起初我怀疑延时的问题改了几个地方,都没起作用,难道说,逻辑

与问题吗

网友A:
1:电源
2:晶振
3:复位
4:时序
5…
.
.
.
你的显示调通没有,电压是不是正常,晶振有没有弄上去,相关引脚有没有处理。一步一步来,就一句没通过,谁也帮不了你。中医还要望闻问切哈

网友B:
看楼主ID号,也算是老鸟了啊,怎么还用proteus这种软件啊,难道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软件,好奇才玩的吗。proteus这种软件,做做算法仿真还可以,牵扯到时序问题的。不建议用了。

网友C:
stc速度快,多加延迟!

网友D(2013-12-16):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硬件上,仿真软件里有的元件不画也可以正常仿真的,所以还是重点检查硬件连接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