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下通过虚拟机跑xp系统

楼主(2013-08-17):
一直在用i5的笔记本跑了熟悉的xp sp3 32bit,因为很多电子行业软件在xp下用起来比较顺手。现在想专用win7系统,本子本身也支持, 但是原来xp系统下的很多软件舍不得扔掉或者重装。
     可否,用以下方案,实现win7 xp共存, 先安装win7,然后再安装虚拟机软件, 然后在虚拟机上安装之前xp系统的ghost文件,这样可以把原来xp的东西 原封不动的迁移过来。
     是否可行, 盼有经验或者熟知的同行指点,如何实现这一目地?

网友A:
可以的,在WIN7下安装个虚拟机,再安装XP。再安装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B:
可行,我就是这样搞的,我的本子不支持XP,只能跑WIN7,必须要在XP下运行的程序就跑虚拟机,不过,有些硬件驱动实现不了,比如说仿真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实现啊,我用Virtual Box 跑起来就挺不错的,

网友D:
可以 我就是这样的 在虚拟机下 仿真器都可以完美运行 就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网友E:
装了xp后,你的那些软件还不是要再装一次?

网友F:
重装吧,也不用多长时间,而且时长一长相信很多的软件版本需要更新了

网友D:
完全重装的 GHOST好像不行 另外这个虚拟机还可以和你的电脑组成一个局域网 很好玩的

网友G:
可以的,原来装过

楼主:
好的 感谢各位兄弟. 看来装win7 然后跑虚拟机,其上装xp 可行, 但是其上用原来的xp ghost镜像看来是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