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2864串口打点

楼主(2013-08-17):
用12864串口打点,用的是绘图模式,刚开始数组里面没全为0,然后需要打那个位置的点,就改变数组的值,单独打一个点,没什么问题。打连续的五个点就出现问题,不知什么回事????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横向取模
{
    line[x][y/8]=Point[y%8];
}

网友A:
是不是地址写超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址写超过了啊
void LCD_PutGraphic(unsigned char  *img)
{
   int i,j;

   for(i=0;i<32;i++)
    {
      LCD_WCMD(0x80 + i); //
      LCD_WCMD(0x80);     //
      for(j=0;j<16;j++)
       {
         LCD_WDAT(*img);
         img++;
       }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 + i);
            LCD_WCMD(0x88);
            for(j=0;j<16;j++)
       {
                       LCD_WDAT(*img);
                       img++;
       }
    }

}
void DrawPoint(uchar x,uchar y)
{
    line[x][y/8]=Point[y%8];
}

main中的部分函数
for(u=0;u<6;u++)
  DrawPoint(u,0);

  ClrScreen();                                                  //清屏
  SetGraphicMode();                                            //设置成绘图模式
  LCD_PutGraphic(&line[0][0]);

我觉得没操作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