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一个关于AD828的驱动程序,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一下

楼主(2013-08-17):
module ad828drive(
input clk_50M,
input reset,
input[9:0] data_in,
output ad_clk,
output[9:0] data_out );
assign ad_clk = clk_50M;
reg[9:0] data_out_r;
always @(posedge clk_1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data_out_r = 10'b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data_out_r = data_in;
end
end
assign data_out = data_out_r;
endmodule
程序在此,不知道这样写的对不对!ADS828是10位并行的ADC
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是ADS828的时序图,它是一个10位的并行AD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那么快就结贴了

楼主:
没有呀!可能一不小心点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为什么那么快就结贴了

不知大神能否帮忙一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大神能否帮忙一下呢?

不知道这样写的好不好。麻烦指教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呀!可能一不小心点错啦!!!

不好意思,没用过此芯片。。。你重新发贴吧。。多悬赏点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写的好不好。麻烦指教指教!!!

悬赏分多些才能吸引更多人来看,不然很快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赏分多些才能吸引更多人来看,不然很快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此芯片。。。你重新发贴吧。。多悬赏点分。。。。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