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是来玩音频功放吧

楼主(2013-08-17):
1,目的:集学习娱乐与一体。
2,学习就必须有载体,即选择一种研究对象,用它来检验知识缺陷或灵活运用能力,让零散杂乱的知识点有理化起来。
3,想来想去,就只有功放最合适了,主要是小信号处理知识为主。本想弄纯模拟信号发生器的,但是考虑到需要大信号处理知识,估计很多人没有理论基础,就罢了。
4,既然是以学习为主、同时娱乐,那选择分立件是不二选择了。可以是全分立,也可以是用运放的,尽量不用单片功放芯片。
5,既然是以学习为主,就尽量避免商业化模式,保持一定的纯技术性。做板什么的AA制掏腰包。
6,研究音频功放成本低,大伙都能接受,差不多手头只要有电脑、低频信号发生器、10M带宽示波器,差不多了,后两个要千把块钱吧。
7,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功放玩透了,再玩其它的就容易了,也无需再看什么《模拟电路基础》、《电子技术》、《电路分析》等破书了。
8,论坛上有许多功放方面专家,就不说名字了,所以有人、有技术,不缺啥。
9,结论是:玩这个比较靠谱。
ten:大家认为呢?不会又得必须有赞助商给好处才有人玩吧?

网友A:
此帖很可能把wyizao和心私招来,推广***的电容耦合“功率管互补功率放大器”。

maychang斑竹的目的不是宣传先进技术造福网友又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帖很可能把wyizao和心私招来,推广***的电容耦合“功率管互补功率放大器”。 ...

哈哈,高效率零交越失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帖很可能把wyizao和心私招来,推广***的电容耦合“功率管互补功率放大器”。 ...

你已经把狼招进来了。:lol

野狼出没之处,善良的羊为求平安,会躲得远远地。

网友D:
《无线电》上很多玩发烧音频的。烧钱,这东西

网友E:
从DCDC电源入手吧,电感、电容、功率管、环路设计、热设计都包含了,而且也是大家最常用的

晶体管级仿真时间太长了,瞬态1ms就得大半天。【ADC更折磨人,跑一次得几个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从DCDC电源入手吧,电感、电容、功率管、环路设计、热设计都包含了,而且也是大家最常用的 ...

音频功放和DC-DC电源是两个方向。
音频功放要求的是线性,各种措施都是为了保证线性,非线性尽可能少。DC-DC电源要的是非线性,线性状态尽可能少。

网友F:
呵呵 不会又是一场大战开始了吧 ;P

网友G:
RE: 一个AB类功放电路,求解。。。求大牛

楼主:
估计又黄了。
开了许多贴,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主要是编辑帖子太过耗时,想想就害怕。我每月在线时间都是100多个小时:L

随便刷几下结贴。

第一部分:关于管子模型
万丈高楼平地起,学习电路当然是先学基本元件--BJT和FET等,这就牵扯到模型问题,不管是手算,还是SPICE仿真,都是需要的。时下很多人埋怨SPICE仿真不准,进而得出用spice仿真等于浪费时间的结论。实际上SPICE很冤枉的,因为仿真器的本质是个计算器,计算器本身是不会出错的。所以把用错了模型、得到错误结果的怨气发到仿真器上是不对的。
模型来源大致有三个:一是仿真器本身库就自带的,以spice语言给出;二是管子手册,以图表方式给出;三是用晶体管特性测试仪等仪表测得的。
显然,前两种来源结果最不可靠的,用这些数据仿真(甚至有人喜欢虚拟管子或运放),与实测数据不符是正常的。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把些数据仅仅当做是初始参考点,相当于初始条件。
所以第一步应该是如何获取正确的管子模型。
如前所述,相对准确模型的初始条件就是已有的仿真模型(有时候不可得)和管子的datasheet(往往总可得),所以现在要做的是如何根据这些图表反推出原始数据,比如某手册中有下图:

那么如何根据上图得到相应数据?最简单的就是在图表曲线中的某点,对横和纵坐标做垂线,然后读出数据。显然如果要用这种方法读出许多采样点,是枯燥的,而且不准确。事实证明:如果管子的I-V曲线和实际值只要稍微有点差别(比如说误差在2%以内),那么对此曲线求导求出的小信号模型,误差可能高到50%。
解决方法是用软件自动完成数据读取工作,把上图中的曲线以图片方式保存,然后调入软件,手工重现建立新坐标,确定三个坐标点,然后软件就可以自动读取该曲线对应的原始数据了,可以用excel等后续处理。

通过以上操作,获取了建立模型所需的初始条件,现在根据实测数据,校正初始模型。
对于BJT,待确定的模型参数有(见spice手册):IS/BF/VAF/NF/IKF/ISE/NE/RB/RBM/RC/RBM/RE/VJE等等。
第一步,记录Vbe--Ic。取4个或5个点,比如Ic=10mA/100mA/1A/5A等。
第二步,记录beta--Ic。Vce取个低值(如5V)、取个高值(比如10V),记录两组数据。
第三步,记录fT--Ic。
第四步,记录电容Cbe/Cbe--Vbe/Vbc.
注:测试时,管子的基极和集电极要加个小电阻。
根据这样的事实,可以确定IS和NF:IS增加10倍,Vbe减小60mV,2倍则为18mV.(因为Ic=IS[exp(NF*Vt)-1].
NF一般在0.9到1.1之间。
然后依次确定VAF、BF、IKF、NE、ISE、RB等参数(确定顺序很重要)。

如此折腾了半天,掌握了管子特性参数第一手资料,对手头的这批管子可以放心做仿真实验了。所以似慢实快。

楼主:
第二部分,搭建软件平台

比较牛叉的、专业的音频分析软件是米国的AP,二手的也卖好几万块,不是一般人能买的起的。
不过好在电脑在农村都快普及了,在下载个免费软件,几乎是一分钱不花,就有了性能可以的示波器、THD分析仪、信号发生器、频谱仪、AC表。

实际测试发现结果还是蛮靠谱的,有条件的可以试试,然后和专业仪器测试结果对比。

网友C:
xukun977兄在HIFIDIY论坛有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