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高手,程序调试一下午了,好奇怪

楼主(2013-08-17):
程序实现功能:按下按键1再按下按键2,led灯亮
              按下按键2再按下按键1,led灯熄灭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LED1=P1^0;
int Flag=0;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void)
{
KEY1=1;
KEY2=1;
while(1)
{if(Flag==0&&KEY1==0)
  {DelayMs(10);
   if(Flag==0&&KEY1==0)//按键1延时去抖
        while(1)
        {if(Flag==0&&KEY2==0)
          {DelayMs(10);
       if(Flag==0&&KEY2==0)
                LED1=0;
                Flag=1;
           break;
          }
        }
                while(Flag)
                {if(Flag==1&&KEY2==0)
         {DelayMs(10);
          if(Flag==1&&KEY2==0)//按键1延时去抖
              while(1)
              {if(Flag==1&&KEY1==0)
               {DelayMs(10);
            if(Flag==1&&KEY1==0)
                    LED1=1;
                    Flag=0;
                        break;
               }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我软件调试通过,但硬件上,按下按键1再按按键2,led亮,正常。但是接下来,再按按键1(未按按键2),led灯竟然熄灭了,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帮忙!!

网友A:
一看就是学生写的程序,程序思路不对。楼下请给予详细指点。

网友A:
其实不奇怪,你的软件架构就不对了,现象能正确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奇怪,你的软件架构就不对了,现象能正确就怪了。

请师傅给予指点,十分感谢

一句话,总结,一定要学会使用定时器。不要把定时器当做摆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师傅给予指点,十分感谢

好吧,同学,我今天给你说的很重要,你要知道,指令是多么的重要,要学会释放CPU,把你的delay去掉,你这样程序不就没法响应其他任务了吗,当然,要转化一下思路。你用定时器来来做消抖处理。

同学,恭喜你,你要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同学,我今天给你说的很重要,你要知道,指令是多么的重要,要学会释放CPU,把你的delay去掉,你这 ...

师傅,我把delay去掉,用定时器,请问程序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我把delay去掉,用定时器,请问程序其他方面还有问题吗?

用了定时器就不会出现你的乱糟糟的情况了。加上状态机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按键功能了。

另外你这个delay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具体延时时间的呢。你要么查看生成的汇编指令,然后算时间,要么就是用示波器看吧。你这样太不方便了。移植性不好,你换成定时器来做,定时时间精确,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定时器就不会出现你的乱糟糟的情况了。加上状态机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按键功能了。

好的,谢谢师傅指点。我比较喜欢单片机,等我学好了,我也在论坛帮助别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师傅指点。我比较喜欢单片机,等我学好了,我也在论坛帮助别人 ...

同学,有兴趣就好,你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时间观念,单片机玩的就是时间观念。比如扫描键盘,多久扫描一次。这个你都得心中有数。

我们写单片机程序,有时候是需要精确到ns级别的。  你要对ns,us,ms,s有时间观念的。不能大概估的哦。

网友A:
另外提醒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软件仿真的哦,比如算法类的你可以仿真下,但是对于这种类似的机械键盘,不同的键盘灵敏度是不同的,延时时间也是不同的哦。

扔掉你的仿真软件,搭建个实际电路。毕竟,最终是要做实物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匿迹

谢谢,成功了。我明白为什么加按键释放语句了,因为程序执行太快了,我还没来得急释放按键2,已经进入下一个while循环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成功了。我明白为什么加按键释放语句了,因为程序执行太快了,我还没来得急释放按键2,已经进入下 ...

没事,好好加油哈。谁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醒你,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软件仿真的哦,比如算法类的你可以仿真下,但是对于这种类似的机械键盘, ...

哈哈,我手里有德飞莱的51板子,下午捣鼓了一下午,软件仿真一步一步的没问题,下载到板子上就出问题了,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指点,我刚开始练习编程,看着别人写的很简单,自己手痒痒,但自己真正动手写才发现,处处都要考虑到,一处想不到就得不出结果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手里有德飞莱的51板子,下午捣鼓了一下午,软件仿真一步一步的没问题,下载到板子上就出问题了, ...

是啊,另外告诉你,真正做产品,要比你自己diy玩要考虑问题多的多哦。一个小小的问题瑕疵都可能会让用户觉得不爽哦。

比如你的鼠标,乱跳指针,你是不是有把它砸了冲动。:lol

没啥的,你现在的问题,刚学的人几乎都要遇到这个问题,很正常的,你要做的就是抓紧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另外告诉你,真正做产品,要比你自己diy玩要考虑问题多的多哦。一个小小的问题瑕疵都可能会让用户 ...

老师,您有时间帮我参考参考这个课题吧,我想自己做个红外感应开关出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92&epclose=1
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遥远,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不怕,会一直**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好好加油哈。谁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

师傅,麻烦你有时间帮我看看这个课题吧,我想自己做个东西出来,谢谢!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92&epclose=1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00492&epclose=1

这是什么东西?打不解开网页,,无结贴权限

网友A:
把链接里的&epclose=1去掉就可以访问了,不是你的ID的帖子,肯定结不了贴。呵呵。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92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0492
是我发的另一个帖子,呵呵!([51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的人体感应开关的问题,新人求高手指导)请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D:
诶呀!!!用了软件调试功能了吗(这程序不用硬件一调就出来了,看看程序运行到哪里了)。再有你写的程序层次感也有点不好。给看程序的人都有点蒙圈了 把你的代码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D:
传上代码文件文件

网友D:
这网页,文字咋还不让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诶呀!!!用了软件调试功能了吗(这程序不用硬件一调就出来了,看看程序运行到哪里了)。再有你写的程序层 ...

谢谢你!我的程序已经调试出来了!刚开始写程序,手生,没领会编程思想!程序功能:1,按下按键1再按下按键2,led亮,;2,按下按键2再按下按键1,led灯熄灭!师傅,你能不能帮我编写一个层次话好的程序!我自己也是转了好几圈才转出来的!

网友D:
加我QQ;429525683,把文件给我,我帮你看看,你上面的代码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上代码文件文件

师傅,我在路上,一会回去把资料传给你,哈哈!

网友E:
另外你这个delay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具体延时时间的呢。
keil中可以调试

网友D:
没办法,给你编一个吧
#include<reg52.h>

bit a ;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led=P1^0;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i = 36;
        j = 21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if(k1==0&&a==0)
     {
        Delay20ms();
             if(k1==0&&a==0)
         {
           a=1;
           while(a==1||k2==0)
                   {
                 if(k2==0)
                  {
                           Delay20ms();
                      if(k2==0)
                        {
                                 led=0;
                           a=0;
                        }
                  }
                   }
         }
     }
//////////////////////////////////////////以上是K1
if(k2==0&&a==0)
     {
        Delay20ms();
             if(k2==0&&a==0)
         {
           a=1;
           while(a==1||k1==0)
               {
                 if(k1==0)
                  {
                      Delay20ms();
                      if(k1==0)
                        {
                                 led=1;
                           a=0;

                        }
                  }
                   }
         }
     }
////////////////////////////////////////K2
}
啊粘贴出来层次杂变了,嘿嘿将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给你编一个吧
#include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我QQ;429525683,把文件给我,我帮你看看,你上面的代码太乱

相关文件已发送qq离线文件,:)

网友D: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LED1=P1^0;
int Flag=0;//向下滑动时Flag=0,向上滑动时Flag=1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main (void)
{
    KEY1=1;
    KEY2=1;
    while(1)
    {
        if(Flag==0&&KEY1==0)
        {
            DelayMs(10);
            if(Flag==0&&KEY1==0)//按键1延时去抖
                while(1)
                {
                    if(Flag==0&&KEY2==0)
                    {
                        DelayMs(10);
                        if(Flag==0&&KEY2==0)
                        {
                            LED1=0;
                        }
                        while(!KEY2)//等待按键2释放
                        {
                            Flag=1;
                        }
                        break;// 跳出while(1)循环
                    }
                }
            while(Flag)
            {
                if(Flag==1&&KEY2==0)
                {
                    DelayMs(10);
                    if(Flag==1&&KEY2==0)//按键1延时去抖
                        while(1)
                        {
                            if(Flag==1&&KEY1==0)
                            {
                                DelayMs(10);
                                if(Flag==1&&KEY1==0)
                                {
                                    LED1=1;
                                }
                                while(!KEY1)//等待按键1释放
                                {
                                    Flag=0;
                                }
                                break;//跳出while(1)循环
                            }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D:
刚你改好的程序,其他地方没有动,只是分了一下层次。再有好像在关闭时,如果K2不松手在按下K1时会相应一个循环。(LED亮与灭)

网友F:
KEY1=1;
KEY2=1;
while(1)
{if(Flag==0&&KEY1==0)

这个大括号,扩住了全部呀

还有,Flag只有两个0,1两个值,为什么要用int型而不用bit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括号,扩住了全部呀   还有,Flag只有两个0,1两个值,为什么要用int型而不用bit型呢 ...

对,flag应该是bit类型的,呵呵,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