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VSS不接完会烧坏STM32吗

楼主(2013-08-17):
100Pin封装的STM32  5组VDD/VSS,有2组VDD/VSS外部没有连接到VCC/GND,请问会有什么影响,我的STM无故短路坏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第一次做STM32的硬件板子。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A:
焊接需要注意,防静电,不要用酸性助焊剂,最好只用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需要注意,防静电,不要用酸性助焊剂,最好只用松香

没用助焊剂,锡丝本身带助焊剂。

直接手捏的芯片,没有静电手环。

是上电几次才出现这个现象的。不是一次才出现的。

网友B:
没接电源,理论上讲单片机无**常工作的。烧坏一般都是要看是否静电,短路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