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快乐分享】我画PCB的几点经验

楼主(2013-08-17):
PCB我一般用Protel99或DXP,以前总以为学PADS或ALLERGO。但想一想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实用主义。
我用Protel画出的东东,为什么要用PADS或ALLERGO呢。况Protel为各板厂都必备的软件。若用PADS或ALLERGO还和做出GERBER文件。用Protel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把PCB文件直接发过去就行。

以下是我的几点经验:

一,永远不要用自动布线完成最终的PCB

       自动布线不是不可用,用时就是看下能否布通。然后用手动改一下各线的连接方式。

二,用Protel99时注意VCC这个标签

    这个在快捷方式可以看到,当你直接放到原理图时一定要双击看下。是否网络也是VCC

三,在没有模拟信号时,可以全板覆铜,覆铜时去掉死铜

四,在有模拟和数字混合信号时,一定要把模拟地同数字地分开覆铜,并且两地在一点接地。

    这个必须注意,我布过一块板,当时及忙,心情急躁,直接把数字地,模拟地一起覆铜,结果,地同地之间还有电压。可怕啊。直接的结果就是数字芯片出现不正常现象,而且解释不了。

五,二极管原理图标有AK的,修改PCB或原理图的管脚标号,都行,我一般修PCB的封装。

六,三极管NPN和PNP的原理图是不一样地。但封装是一样地。为什么呢?

    因为NPN同PNP的C和E是颠倒地。我以前遇到贴片三极管很是烦。总是修改PCB封装库。但现在我不那样做了,我总是根据真实PCB封装结合原理图的指示,判断一下再画。有时根本不用改,若得改用一种封装足够了。

     NPN是C往E流,而PNP是E往C流,也就是说E极同C极颠倒地。

      一定要清楚手头上要用的管子的真实封装。然后在根居原理图判断下。

七,在画PCB封装时,再根据数据手册画完后,再量一下,如果达到要求尽量把管角延长点。

       给焊接留点方便。

八,若有注意的地方跟制板公司说,又怕忘记,可以在禁止布线层,用线写字注明。

九,过孔和线粗的极限,一定问下制板厂,这样会保证质量。

十,一般一板厚是1.6MM厚,没事时不要选太薄,这样板子不结实,做完了也不能用。

网友A:
说的不错。
不过PADS和ALLEGRO还是有用的,当你需要仿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板厚,业界习惯1.6,但其实更推荐1.0,特殊要求的另算。

网友B:
学习,当初我开始学的时候,下了PADS,ORCAD,还有AD,后来觉得AD好操作,就用AD了

网友C(2013-09-20):
对于楼主说的第十点,真的要引起重视,记得公司一个产品的重力感应模块(单独的小板),就是因为板子太薄了,量产时出现过很多不良品。

网友D:
概括的还比较全面

网友E(2014-02-25):
还不会用AD,99还是略懂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