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码管ds1302时钟的多任务的调度问题,求解大神啊

楼主(2013-08-17):
如题 我正在写一个ds1302 的时钟程序,用数码管显示的,  使用的是每2ms更改一下数码的位选数据,但后面的问题,从ds1302中读取时间(我的代码)测试需要0.7ms。这个时间虽然不长,但和数码管任务同一时间(2ms时间片)片处理的话就明显影响了数码管的显示了。 于是我就把ds1302放到100ms时间片中。   数码管的显示基本正常。。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在读取ds1302时间的一瞬间可以看到数码管有闪动……
2、每100ms读取一次时候,就意味着显示的时间要比芯片中时间至少慢100ms了

所以请教大神这个到底该怎么处理啊?   ps:虽然网上的ds1302时钟程序很多,但这种思路写的程序很少,所以我也找不到实例。……痛苦求救

网友A:
数码管要想不闪,刷新频率应该在20ms/50Hz以内。具体分配给每一位的时间为20ms/N(假设你有N位数码管)。

假如6位数码管。那么主程序需要20/6=3.3ms  执行一遍。如果只是刷数码管和读写DS1302,扫描按键的话,时间片还是够的。

不知道你现在用了几位数码管。

实在不行就用锁存器芯片,不要再动态刷新了。

其他的办法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楼下请指点。

网友B:
数码管扫描可以在中断中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要想不闪,刷新频率应该在20ms/50Hz以内。具体分配给每一位的时间为20ms/N(假设你有N位数码管)。

假 ...

用的8位的,测试全在学习板,所以硬件也没法改的,不过我本身只是为了学习,更多的是想知到这2个东西的处理办法。还有就是单片机在多任务时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知道有没有专门讲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C:
LZ每2ms更改一下数码位选数据,这个操作0.3ms可以完成吧,那么你可以在后面的0.4~1.0MS时间读DS1302数据,那么单片机还有1MS空闲!

网友D:
实时扫描肯定会有问题,试试锁存显示

网友E:
在定时中断中扫描显示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扫描可以在中断中完成...

请问有没有一本书主要讲单片机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的书籍。 貌似很多书讲这个数码管显示也不会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一本书主要讲单片机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的书籍。 貌似很多书讲这个数码管显示也不会用这种方法 ...

不用找书了,这都是实际应用中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