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大神解决12864液晶编程问题

楼主(2013-08-17):
我用的是GCC编程,求详解绘图显示。。。
我用的液晶屏接线方式如下图。。。

网友A:
PSB选着高电平以选着并口模式,当然也可以用三根线串口驱动。可以参考我的程序:
http://user.qzone.qq.com/3634477 ... &pos=13776971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B选着高电平以选着并口模式,当然也可以用三根线串口驱动。可以参考我的程序:
http://user.qzone.qq.com ...

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