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一开外部中断就死机

楼主(2013-08-17):
MCU 用STM32VET6 系统用UCOSII  将PB14 PB15 PE10 PE11 PE12 PE13设为上拉输入,且是下降沿产生中断,仿真时进入中断完全没有问题,且不会死机,系统正常运作,不仿真时如果断电一两秒再上电也不会有问题,但断电久点每次第一次开机都会有死机,第二次上电正常,多次测试,只要一开外部中断,就会有这问题,在哪开外部中断就死在哪边
中断处理方式如下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els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
else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
....
}

软件仿真都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可能是哪边出的问题?

网友A:
没发现问题,建个标志查询一下试试

网友B:
测波形吧

网友C:
你仿真看看  程序停在哪里了

网友D:
不要只说死机,要先看死到哪里了,然后才能针对处理。总不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说了吧

网友E:
Check your interrupt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