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I10-MSP430的spi通信程序

楼主(2013-08-17):
SPI 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
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 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
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现在越来越多的芯片集成了这种通信协议。许多的芯
片都用这种协议通信: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 转换器、数字信号处理器等:MSP430
的USART 模块不仅能够实现异步模式(见:MSP430程序库<二>UART 异步串口),而且
支持同步串行通信(即SPI 模式);其SPI 支持3线、4线操作,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字符长度可以7位或8位等。由于要用AD7708芯片完成AD 采样,AD7708是通过SPI 与
其它设备通信的;本程序比较简化,只完成了主机模式的初始化

网友A:
多谢分享,学习了,MSP430的SPI。

网友B:
很好的分享程序的,SPi总线很多的外设都有用到的

网友B:
虽然单片机自身带有一到二个SPi总线模块的,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用模拟的SP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