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菊花链的DONE引脚关系

楼主:
我按照参考资料里面的接法设计的菊花链,但是发现三个芯片中,下载程序后done脚没有拉高,三个芯片都没有拉高。当我把三个芯片的done脚都用刀割断后,则每个芯片单独下载程序后done都能单独拉高。为什么连在一起就没有办法拉高了?是因为三个芯片的done脚接在一起的影响吗?

图片中,后两个FPGA芯片跟U10E模块一样的,三个芯片的done脚一起接到配置芯片的CE脚上,并有上拉电阻330欧姆

图片中,后两个FPGA芯片跟U10E模块一样的,三个芯片的done脚一起接到配置芯片的CE脚上,并有上拉电阻330欧 ...

图片中,后两个FPGA芯片跟U10E模块一样的,三个芯片的done脚一起接到配置芯片的CE脚上,并有上拉电阻330欧 ...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8-19):
每个芯片的是一个一个配置的,当你将多个done连在一块后,最先配置成功的done本应拉高,但原为和别的没有配置成功的done连在一起(低电平),所都变低了。配置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芯片的是一个一个配置的,当你将多个done连在一块后,最先配置成功的done本应拉高,但原为和别的没有配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Xilinx给出的资料中就是这么描述的,所以让我很奇怪。

这个里面的done就是直接在一起的。

这个里面的done就是直接在一起的。

网友A:
是后两片FPGA的done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后两片FPGA的done影响

问下,那应该怎么设置菊花链的关系?

网友B:
菊花链!不懂,但是感觉很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