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库函数io定义

楼主(2013-08-17):
如何利用库函数的方法定义gpio口,像51那样key=P1^0这样的形式,可以随意改变io口的高低电位

网友A:
用宏定义,举例如下: #define PA1_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如果是输入的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输入的值呢

如果你是想操作一系列IO口的话,就用GPIO_Write函数,如写PA的后四位,那么先把后四位设置成GPIO输入形式(悬空,上拉,下拉),然后调用写函数,举例如下:GPIO_Write(GPIOA, 0x1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输入的值呢

如果你是想操作一系列IO口的话,就用GPIO_Write函数,如写PA的,那么先设置成GPIO输入形式(悬空,上拉,下拉),然后调用写函数,举例如下:GPIO_Write(GPIOA, 0x1101);

网友C:
STM32 的bitband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