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据采集系统中哪些措施可以提高信噪比与动态范围啊,求指导,对了一条给2分

楼主(2013-08-17):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1、对ADC利用过采样和求均值等方法降低量化噪声,从而提高信噪比;
2、对于时钟信号谨慎处理,尽量得到稳定的时钟信号,降低时钟抖动;
3、对关键元件的选型要准确,如,需要电阻分压,那么用温度飘移小的稳定电阻会比一般电阻好;

PS: 我不是为了分而来的。。。请楼主以后不要那么赤裸裸的标明以分数衡量我们这些网友热心给大家的帮助。心里有点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1、对ADC利用过采样和求均值等方法降低量化噪声,从而提高信噪比;
2、对于时钟信号谨慎处理,尽量得 ...

恩恩,谢啦!O(∩_∩)O~

网友B:
1电磁干扰,用变压器了主意摆放位置,Y轴不对着电路,对于环境中的电磁干扰,信号拾取端用屏蔽线,用探头时把前面的罩子拔了直接焊上去,2地线干扰信号地反馈地与电源地去耦地分开,若电路有一定的输出,输出和反馈。信号端要远,3热噪,有源原件比无源热噪高,选芯片用低噪的,金属膜电阻热噪方面比碳膜的好。论坛新手,,分儿  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磁干扰,用变压器了主意摆放位置,Y轴不对着电路,对于环境中的电磁干扰,信号拾取端用屏蔽线,用探头时 ...

提问时和奖励别人用的

网友C:
估计楼主把这里当百度知道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