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oc4在creator2.2环境下math.h头文件的添加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3-08-17):
请问论坛中的高手,本人在使用PSOC4在Creator2.2的编译环境下进行编程中用到了math.h中的log和sqrt两个函数,但是提示“M0120:undefined reference to `log'”,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正确添加头文件?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相关高手的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A:
在main函数前加#include <math.h>,可以的,我试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前加#include ,可以的,我试了下。

你好,我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试过前面#include <math.h> ,但是还是不能使用里面的函数。是因为我们的creator少安装了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试过前面#include  ,但是还是不能使用里面的函数。是因为我们的creator少 ...

你的Creator版本是多少呢?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2 sp1 component pack 6.
http://www.cypress.com/?rID=56745

网友C:
Project -> Build Settings -> Linker -> General -> Additional Libraries. Type "m" in the Additional Libraries field.
解决方案。